[求助] aurora ip核 GTX高速接口

楼主(2022-08-30):
大佬们,请问高速串行接口GTX是1bit 1bit发送的吗? txp txn rxp rxn 线吧
aurora ip核中tx_data[0:64]是用户侧提供64bit格式的信号,ip核以1bit的形式发送发送是 txp txn
aurora ip核接收 是 以rxp rxn 接收  接收后的数据以 rx_data[0:64]形式输出  这样理解对么

那这样的话  我GTX lan的数据设为5Gb/s的话,时钟为0.2ns ,这样的速度电路能实现吗?
还是对于GTX的时钟应该是  5Gb/64bit

请问大佬如何理解

网友A:
是1bit 1bit地发送的,5Gb/s就是每秒中有5G bit,这些bit是由1s内的data[63:0]经过并转串得到的,因此,对于[63:0]并口时钟来说,它的时钟频率是5G/64,而发送时不传输时钟,只传输txp,txn串行信号,时钟嵌入在这些串行信号中,也可以认为,在串行信号传输时,频率是5G Hz,接收端的CDR电路会从串行信号中恢复出这个5G Hz的时钟,然后做串转并,恢复成64bit的并口数据,对应的时钟是5G/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bit 1bit地发送的,5Gb/s就是每秒中有5G bit,这些bit是由1s内的data[63:0]经过并转串得到的,因此,对 ...

请问大佬,这速度有点快,硬件能提取恢复出5GHz 的时钟吗?一般寄存器影响tcq都有1n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这速度有点快,硬件能提取恢复出5GHz 的时钟吗?一般寄存器影响tcq都有1ns ...

SerDes PHY干的就是这个,5Gb/s对于它来说都算低速啦,先进的IP现在64~128Gb/s都能做到,这是个数模混合的东西,PCIe,CXL这些主流高速接口底层用的都是这个技术,而且它恢复时钟并不是靠寄存器,而是将并口加扰、编码后,再转成串行信号,让发出的串行信号有丰富的跳变,RX端的CDR电路通过锁相环来恢复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