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ext Exceed TurboX 可以实现双屏显示吗

楼主(2022-08-30):
OpenText Exceed TurboX 可以实现双屏显示吗?可以的话怎么操作呢?

楼主: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profile里面display里面选择Multiple window mode……advanced里面有更详细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file里面display里面选择Multiple window mode……advanced里面有更详细的设置

您好大佬,您所说的设置我没有找到呢?请问是同一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file里面display里面选择Multiple window mode……advanced里面有更详细的设置

感谢您的回答,我刚刚找到呢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啊,在profiles里面选择Window Mod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在profiles里面选择Window Mode就行了

嗯嗯 谢谢回答,刚刚已经找到设置的地方了

网友:
能分享一下软件吗

网友:
有安装包吗 有patch吗

网友C:
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安装那个ETXLauncher插件吗?

网友:
软件 能分享么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安装那个ETXLauncher插件吗?

是的

网友:
能分享下软件吗

网友D(2023-06-27):
请问一下,profile文件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profile文件在哪里呢??

登录账号之后的那个界面

网友E(2024-12-06):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回答,刚刚已经找到设置的地方了

方便来个截图看看是哪里设置么?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来个截图看看是哪里设置么?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