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好模拟IC所必备的基础知识有哪些?

楼主(2022-08-30):
各位前辈,我今年研一,研究方向是模拟ic,本科学过半导体物理,器件,模电,模集,信号系统,电路分析基础等,但是模电,信号,电路分析学的不踏实,时间长了基本都忘了,虽然模集能看懂,但我感觉自己理解不深刻,所以想有针对性补一补模电,信号,电路分析的基础知识,但是不清楚这几门课里哪些章节对于模拟ic学习来说是重点,所以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从做一个运放开始,哪里不懂就去翻。

楼主:
坐等各位大佬,各位好心人救救孩子。

网友:
嗨 只能日积月累,多看看文章。主要是老一点的也可以。

网友A:
模集这本书重新再学一遍,难点是频率响应和反馈那里,学过一遍差不多可以试试开始用Cadence设计电路了,可以先从设计运放开始,设计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就再翻翻模集书,我个人感觉模集这本书每次重读一遍都会有所得,因为有些知识需要去理解到其他知识才能理解。设计运放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复旦大学的二级密勒补偿设计文献,对初学者来说更好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集这本书重新再学一遍,难点是频率响应和反馈那里,学过一遍差不多可以试试开始用Cadence设计电路了,可 ...

谢谢你,那模电,电路分析和信号用不用在专门去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