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耐压问题-BUCK

楼主(2022-08-30):
buck输出部分电路如下图,有几个耐压问题还请各位帮忙看看。
场景:上方P管关闭,下方N管打开为电感续流。3.3V管子,工艺给出的最大耐压3.63V,工作电压3.3V。
问题1:当电流逐渐减小接近0时(略大于0),过零检测电路将N管关闭,此时P管和N管都关闭,LX点会感应出负压,大约-600mV,然后慢慢恢复,持续30~40ns不等,开关周期500ns。如下图红圈内,黄色曲线为LX电压,白色为电感电流。这样就导致P管vds超过了最大耐压。

问题2:若过零检测电路在电感电流小于0时才关闭N管,即从电感流向N管,然后到地。又会导致LX电压感应出>3.3V电压,如下图蓝圈,大约3.8V,持续10+ns。这样也超出了MOS管耐压。

问题3:当给BUCK电路的电源和地引脚加上棒线一起仿真时,由于棒线寄生电感(几个nH),开关瞬间较大的电流会在电源和地引脚上感应出电压尖峰(小于5ns)。通过优化死区时间、功率管前级驱动、多跟棒线并联,也只能将尖峰优化到3.9V左右。

请各位帮忙看看上述这几种情况有什么优化方案,或者会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

网友A:
工艺选错 , pwm 都会spiking pulse .    向车用12V很多30~40v  , 换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选错 , pwm 都会spiking pulse .    向车用12V很多30~40v  , 换工艺

这个是soc里面的buck,我没有决定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选错 , pwm 都会spiking pulse .    向车用12V很多30~40v  , 换工艺

这个工艺里面最大就是3.3的管子了

网友B:
做自适应下管零电流关断

网友C:
短暂 20% 内的 VDS 过压不怕

网友D:
而且本身3.3V器件vds耐压也能超过3.63V,Fab给3.63是避免扯皮。   用5V MOS做过dc-dc,输入5V,没问题。

网友E:
瞬时超过3.63一般问题不大,不过确实可能会影响器件寿命,具体要做实验分析吧。如果实在担心,我觉得可以在上方P管和下方N管均关闭时,将电感两端短接,这样电感两端等压,是不是就不会存在上述要么NMOS过压或者PMOS过压的情况了?

网友F:
  Double-Diode Substrate Isolation

High-Voltage Generation and Drive in Low-Voltage CMOS double diode sub iso.pdf (4.05 MB , 下载次数: 21 )

Double-Diode Substrate Isolation 有人用过这技术吗?
如果说 iso nmos 把 p-sub =0v , bulk=1~3 V ,
NMOS 耐压可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暂 20% 内的 VDS 过压不怕

多谢回复。目前这种情况只是在小负载下出现,大负载下不会有IL过零的情况。我准备先看看过零检测电路还能不能优化,如果改动过大就只能先这样流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本身3.3V器件vds耐压也能超过3.63V,Fab给3.63是避免扯皮。   用5V MOS做过dc-dc,输入5V,没问题。 ...

哈哈,见很多人都说Fab是为了撇开责任。做不做完全看设计者自己衡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时超过3.63一般问题不大,不过确实可能会影响器件寿命,具体要做实验分析吧。如果实在担心,我觉得可以在 ...

目前没有额外的pad给我这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ouble-Diode Substrate Isolation

多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自适应下管零电流关断

多谢,我去找下相关资料。或者您这边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
3.3v mos  g-s 耐压是  3.6 , vds 一般来说可耐5v , 真无法换 process , HTOL 测看看chip 可靠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时超过3.63一般问题不大,不过确实可能会影响器件寿命,具体要做实验分析吧。如果实在担心,我觉得可以在 ...

老哥有这样做流片吗,感觉风险很大啊,可能容易存在正常工作时电感短路?

网友:
GOOGLE

10V neuron stimulator 0.18µm with voltage clothing and folding2011.pdf (662.88 KB , 下载次数: 16 )

A 10V neuron stimulator in 0.18µm CMOS process with voltage clothing and folding voltage techniques
  • November 2011
    Chien-Chih Chen
    Lee-Ying Lin
=>   use 0.18um  1.8/3.3v   working 10v
voltage clothing and folding voltage techniques

楼主:
多谢 我学习一下

网友:
GOOGLE

digitally dynamic power supply technique for 16-channel 12V-tolerant stimulator realized in a 0.18-µm 1.8-V/3.3-V low-voltage CMOS process

2017 A Digitally Dynamic Power Supply Tech for 16-Channel 12V-Tolerant Stimulato.pdf (1.42 MB , 下载次数: 9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有这样做流片吗,感觉风险很大啊,可能容易存在正常工作时电感短路?
...

有流片呀,实在担心可以做成选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