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减小开关电阻Ron对温度的响应

楼主(2022-08-30):
咨询一下,在高低温环境下,MOS开关的电阻Ron受温度影响变化较大,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该电阻随温度的变化?

网友A:
宽长比做大,导通电阻变小,则导通电阻受温度影响的变化量也变小

网友B:
你要做current sensing ?  MOS  RON ? 为何不用POLY电阻   metal 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current sensing ?  用MOS  RON ? 为何不用POLY电阻  或 metal 电阻

你好,是做开关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长比做大,导通电阻变小,则导通电阻受温度影响的变化量也变小

在SDM中对开关的Ron有要求,不能太小,否则影响性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SDM中对开关的Ron有要求,不能太小,否则影响性能;

SDM中RON小应该不会影响性能吧?   RON越小对于建立时间来说应该是更优的,同时RON小THD也会有所优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宽长比大了沟道注入和时钟馈通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M中RON小应该不会影响性能吧?   RON越小对于建立时间来说应该是更优的,同时RON小THD也会有所优化,唯 ...

这个原理我也说不太上来,不过从仿真理想模型来看,Ron并不是越小越好;

搭建的二阶SDM理想模型的开关用理想开关代替,扫描导通电阻,差异还是比较明显;

单纯MOS开关的时钟馈通用全差分结构可以消除;

但电荷注入这个就有点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进行消除,好像加dummy switch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我也说不太上来,不过从仿真理想模型来看,Ron并不是越小越好;

搭建的二阶SDM理想模型的开关用 ...

你如果是用的理想开关的话,按理来说都满足RC时间常数的话,计算出来的指标不会有太大差别。
有试过用matlab去算PSD吗?论坛里面有人说cadence自带的算出来不大准
MOS非理想相关的可以参考一下以下附件:

eetop.cn_ch5 Sampling circui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是用的理想开关的话,按理来说都满足RC时间常数的话,计算出来的指标不会有太大差别。
有试过用mat ...

matlab脚本和cadence自带的算出来差异在0.1dB以内,之前有做过验证,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是用的理想开关的话,按理来说都满足RC时间常数的话,计算出来的指标不会有太大差别。
有试过用mat ...

你好,这个文档讲得很详细,还有其他的章节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文档讲得很详细,还有其他的章节不?

我这边没有其他章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没有其他章节了

好的,多谢;

网友:
新手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