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区vds和vgs的关系

楼主(2022-08-30):
(图片)

楼主:
求问,有没有办法保持vds恒定呀,吐血

网友A:
vgs 和vds的关系,要看drain current的情况。如果drain current一定,vgs增加,会使得vds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 和vds的关系,要看drain current的情况。如果drain current一定,vgs增加,会使得vds减小 ...

漏极电流不定

网友:
需要针对具体的电路分析,如果没有电路,就只能根据MOS管线性区公式分析

网友:
PMOS衬底接地你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