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流的调整

楼主(2022-08-30):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这部分电流镜像怎么差别这么大啊,尺寸比例是正确的啊。求助!

网友A:
SUB电压接错了吧?都500多mV了。导致运放输入对管VGS太小,没有开通。
GNDA也不是0?VDDA也不是1.8?
查查你仿真电路吧。按你使用的器件来说,VDDA应该是3.3V,GNDA接地0,SUB一般也是接地0

网友:
如果你仿真环境设置没问题,调DC点的时候,启动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的话,电路一般就没啥问题。

网友:
电流也要看工作区间,你左边好像vds很小,是不是已经进入线性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电压接错了吧?都500多mV了。导致运放输入对管VGS太小,没有开通。
GNDA也不是0?VDDA也不是1.8?
查查 ...

VDD给的3.3V,sub和gnd是0啊

网友:
你先把运放器件调到饱和区吧

楼主:
可能跟测试电路sub和gnda端接的电感有问题,把电感去了电流镜像就比较准确了

网友(点评):
可能电感寄生电阻设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跟测试电路sub和gnda端接的电感有问题,把电感去了电流镜像就比较准确了 ...

是的 默认设置的50k,没有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