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7管两级运放的极点疑问

楼主(2022-08-31):
7管两级运放,Allen书本中第一级输出极点是gm/C;拉扎维书本中极点近似1/【(rn//rp)*C】。请教造成两者差别的原因是?
从波特图看,极点处的相移分别是-45°和-135°,但是从打印DC数据来看,-45°和-135°的极点频率并不等于简单的1/(ro*c)。
求教网友7管两级运放的极点分析!谢谢!

Allen

Allen

拉扎微

拉扎微

网友A:
你放的那个allen书上的式子是进行弥勒补偿之后的极点,拉扎维上面的是没加密勒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的那个allen书上的式子是进行弥勒补偿之后的极点,拉扎维上面的是没加密勒补偿的 ...

Allen书上的极点是gm/AvCc,为啥不是(Rn//Rp)*A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n书上的极点是gm/AvCc,为啥不是(Rn//Rp)*AvCc?

加上Cc之后第二级在交流小信号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做diode结构,电容隔直通交

网友B:
Av是两级放大倍数之积,第二级放大倍数乘以Cc是VB点 等效电容。之后剩下的放大倍数就是第一级的了,与gm1一比,就剩下第一级输出电阻了。与拉扎维结论一致,极点都是1/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是两级放大倍数之积,第二级放大倍数乘以Cc是VB点 等效电容。之后剩下的放大倍数就是第一级的了,与gm1一 ...

谢谢!波特图上看,-45°和-135°处的频率并不等于极点1/(ro*c)的频率,请问是极点靠的近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波特图上看,-45°和-135°处的频率并不等于极点1/(ro*c)的频率,请问是极点靠的近的原因吗?

...

是指实际仿真中吗?请帖上仿真结果图。主极点应该是准的。次极点可以不准。你是怎样计算结点电容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实际仿真中吗?请帖上仿真结果图。主极点应该是准的。次极点可以不准。你是怎样计算结点电容C的

...

没有加米勒补偿时,输出节点电容:CL+Cds6+Cdb6+Cdg6;另一个节点电容,Cds4+Cdb4+Cgb6+Cgs6+Cg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