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fpga和数字ic

楼主(2022-08-31):
最近重新学习verilog 写代码但是现在画不出来电路图 这应该再学一学哪些知识

网友:
有数电基础知识就行,了解逻辑门、触发器、MUX、加法器、比较器等等这些基本单元的原理,写代码并不要求画出整个模块的电路图,这是综合工具做的事情,不过,作为硬件描述语言,建立起代码和电路的映射思维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指导你写出更利于时序收敛、对综合工具更友好、更小面积、更低功耗的代码,前期可以先从简单代码搞起,通过界面化的综合工具查看综合的电路,逐步建立这种思维;

楼主:
了解 有没有什么相关书类推荐吗

网友:
1):学习数字电路;
2):看看这本书:CMOS+VLSI+Design+A+Circuits+and+Systems+Perspective+4th+Edition
3):看看这个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315106a7e6285af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