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alibre中DRC问题的

楼主(2022-08-31):
这种DRC怎么修复呢?是LEF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A:
via4的大小只能是0.1x0.1 ,matel option 是不是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a4的大小只能是0.1x0.1 ,matel option 是不是没选对?

metal option?可以具体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tal option?可以具体说下吗

例如你选择的rule VIA4 是一倍厚,但是画的版图VIA4 是两倍厚,这样就有偏差,最好是把版图VIA4 大小量一下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你选择的rule VIA4 是一倍厚,但是画的版图VIA4 是两倍厚,这样就有偏差,最好是把版图VIA4 大小量一 ...

奥 明白了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