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出现了负数的Cell Delay

楼主(2022-08-31):
请教一下大家,Innovus出现了负数的Cell Delay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而且生成sdf中多个地方都出现了,这就导致Innovus出来的结果不好。用spef和pt算就没问题。
库是比较老的库,innovus 20和15版本都是如此。Transition Time和Cap都在合理的范围里面(Table)。而且还有一个现象,ss corner下,负数是最负的,ff corner反而逼近于正数方向,大小是反常规的。

innovus 5> reportDelayCalculation -from   xx/FE_OFC9534_n1039/H01 -to xx/FE_OFC9534_n1039/N01
The report is generated with view func_rc_max. Use option -view <view_name> to report it for other views. Run the report_analysis_view command to list views.
**WARN: (IMPDC-3245):        The RC data is not in memory or the RC data in memory is for a different RC corner. RC data is being read.
Type 'man IMPDC-3245' for more detail.
###############################################################
#  Generated by:      Cadence Innovus
#  OS:                Linux x86_64
#  Generated on:
#  Design:
#  Command:           reportDelayCalculation -from xx/FE_OFC9534_n1039/H01 -to xx/FE_OFC9534_n1039/N01
###############################################################

From pin   : xx/FE_OFC9534_n1039/H01
To Pin     : xx/FE_OFC9534_n1039/N01
Cell       : F
Library    : xx_5V_MAX
Arc sense  : positive unate
Delay type : cell delay

-------------------------------------------------------------
RC Summary for net xx/FE_OFN9563_n1039
-------------------------------------------------------------
Number of capacitance : 71
Net capacitance       : 0.215809 pF
Total capacitance     : 0.224331 pF
Number of resistance  : 70
Total resistance      : 70.142197 Ohm
-------------------------------------------------------------
                           Rise        Fall
-------------------------------------------------------------
Input transition time  : 0.286700 ns 0.222300 ns
Cell delay             : -1.438200 ns -0.372800 ns
Output transition time : 1.640400 ns 1.194200 ns
-------------------------------------------------------------

网友:
你增大这个cell的size试一下

网友A:
Warning讲了缺RC data。
先跑一下
extractRc
timeDesign
再跑reportDelayCalc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讲了缺RC data。
先跑一下
extractRc

感谢回复哈。不过extractRC都已经跑过了,spef都已经生成过了。好像这个warning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哈。不过extractRC都已经跑过了,spef都已经生成过了。好像这个warning是正常的。
...

这样吧,打开对应ss corner的.lib,看一下这个cell的lock up table里是否有很多负数,这样至少排除工具问题,也许这个cell有些特殊。
还是推荐先跑一下timeDesign, 再跑reportDelayCalc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打开对应ss corner的.lib,看一下这个cell的lock up table里是否有很多负数,这样至少排除工具问 ...

这些cell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最普通的mux。Look up table里面没有出现任何负数,是很古老的库。这个就是奇怪的地方。

网友(2023-05-22):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想问下后来怎么解决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