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公式计算出ppm

楼主(2022-08-31):
50资产
今天在仿真一个温度补偿电路,温度系数看的是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再处于温度,但是百万分号怎么用计算器去写。 屏幕截图 2022-08-31
(voutmax-voutmin)/(voutmean-990)/temp这里面分母的voutmean-99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ppm不是百万分之一吗

看错了,我还以为问的百分比呢,ppm就是一个单位,你换算回来就是乘以1E6, 另温度系数一般就是((vmax-vmin)/vmean)/temp 然后*1E6吧,你那个不知道是啥,你问问写这句公式的人吧,也许有其他意义

网友A:
voutmean 就是输出的平均值mean,计算器里有mean这个函数的,百分号你就乘以0.01就是百分比了,1%就是0.01,5%=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mean 就是输出的平均值mean,计算器里有mean这个函数的,百分号你就乘以0.01就是百分比了,1%就是0.01,5%= ...

感谢,但是ppm不是百万分之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我还以为问的百分比呢,ppm就是一个单位,你换算回来就是乘以1E6, 另温度系数一般就是((vmax-vmin)/v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我还以为问的百分比呢,ppm就是一个单位,你换算回来就是乘以1E6, 另温度系数一般就是((vmax-vmin)/v ...

我这个计算器没有mean函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计算器没有mean函数怎么办

用average啊,能算个平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计算器没有mean函数怎么办

没有mean 你可以用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