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calibredrv查看gds版图,然后使用Find Object功能,无法键入文本

楼主(2022-08-31):
想用calibre自带的工具calibredrv查看版图,然后搜索gds里面的指定网络,发现无法键入文本,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编码问题,试一下在.cshrc中加入 setenv LANG en_US.UTF-8  setenv LC_ALL en_US.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编码问题,试一下在.cshrc中加入 setenv LANG en_US.UTF-8  setenv LC_ALL en_US.UTF-8  ...

我添加了如下的环境变量,还是无法键入文本,我使用的是bash,进行了语法的修改。

然后呢,我发现复制一些文本,粘贴也不行。

楼主:
发现了一篇类似的文章,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Calibre无法输入字母和字符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5333514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如下的环境变量,还是无法键入文本,我使用的是bash,进行了语法的修改。

问题已解决,环境变量中去除utf8字样就可以了

还要加一句
unset    XMODIFIERS

即:
export LANG=en_US
export LC_ALL=en_US
export LANGUAGE=en_US

unset XMODIFIERS

网友B:
是想查看所有的pow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想查看所有的power吗

不是,但可以实现。

网友:
我是用脚本提取指定网络出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