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Spectre仿真结果保存

楼主(2022-08-31):
请问如何设置可以使ADE Spectre保存多次仿真结果,这样可以直观比较改动电路所带来的影响

网友:
在界面 Results 里面有个save 你可以把当前跑出来的结果save为Explorer.XXX(名字自己随便取),一般跑结果都是ExplorerRun.0,你可以save其他名字就可以了,你换个条件仿真后的结果仍然为ExplorerRun.0,但是你可以Results  view里重新打开上次仿真的结果即Explorer.XXX

楼主:
谢谢!

查看是在 Tools -> Results Browser 吗

网友A:
使用ADE XL做仿真,可以方便查看各次的仿真结果,无需进行任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ADE XL做仿真,可以方便查看各次的仿真结果,无需进行任何设置

请问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
在candence help中搜索ADE XL,可以看到user guide。网上也有大把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