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具备拉电流和吃电流能力的LDO 设计

楼主(2022-08-31):
想要设计一个 输入电压1.8V,输出1.5v, 负载电流大200uA的LDO, 但是负载那边还要具备吃电流的能力,所以反馈分压电阻不能很大,输出电压点就会很高,超过1.5V,需要在输出端额外再设计一个相关解决方法。 求助求助

网友:
需求表述不清。猜测意思是负载电流IL=-??uA时,环路不起作用了,输出电压超过1.5V。低频的加下拉电流,高频的加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
一种方法就是用class AB的OP外加反馈电阻来做,这样既有上拉能力也有下拉能力,这种方法与一般的OP+pmos的方式会有不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另一种就是你还是OP+pmo 加反馈电阻,然后在输出端增加一个Slew rate enhancement的电路,这个电路可以增加输出下拉的能力,这个Slew rate enhancement的电路可以用OP中产生的bias来对输出进行反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