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uvs

楼主(2022-08-31):
请教个问题    restoreDesign    [file dirname [file normalize [info script]]]/Dummy.enc.dat test
这里的[file dirname [file normalize [info script]]] 没有看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A:
file dirname 干掉文件最后一层   比如/a/b/c.tcl转化未  /a/b/
file normalize name可以把相对路径转换为绝对路径
info script 返回当前脚本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dirname 干掉文件最后一层   比如/a/b/c.tcl转化未  /a/b/
file normalize name可以把相对路径转换为 ...

谢谢回复 那就是把当前Dummy.enc.dat test 转成成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