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优点

楼主(2022-08-31):
求助大家这种放大器跟其它类型的放大器相比有什么好处呢?用到LDO里面又有什么优点呢?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推荐?

楼主:
这种是不是也算一种推挽结构呢?对提高转换速率有好处?

网友:
算是一种推挽,输出级p管n管小信号同向但是大小不同,比五管OTA增益大,驱动能力强

网友:
对称性好 推挽结构  单极结构,但是噪声比较大

网友:
请问这种放大器叫什么呢?有相关文献吗?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