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9:0]/3,如何优化掉除号?

楼主(2022-08-31):
如题,要求一拍出数。
被除数是无符号整数,商只需要保留整数部分。另外,还需要求得余数,即a[9:0]%3。

网友A:
移位相加,1/4+1/16+1/64 = 0.328

网友A:
如果考虑有无符号,浮点定点这些,把这部分处理也加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有无符号,浮点定点这些,把这部分处理也加进去就行

无符号整数,结果只保留要整数部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位相加,1/4+1/16+1/64 = 0.328

无符号整数,结果只保留要整数部分即可。你这个有误差,不能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符号整数,结果只保留要整数部分即可。你这个有误差,不能接受

说清楚啊,整数是floor还是round又或者是ceil?数据处理都是根据要求来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啊,整数是floor还是round又或者是ceil?数据处理都是根据要求来设计方案。
...

被除数是无符号整数,商只需要保留整数部分。要求一拍出数。
可选项,还需要求得余数,即a[9:0]%3。

问了些人,求余还能优化,无误差的除3目前无法优化。

还需要补充些什么?

网友B:
总共也就1024个,用case  endcase呗。肯定一拍,就是不知道能跑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也就1024个,用case  endcase呗。肯定一拍,就是不知道能跑多快

1024的case情况太多了,面积上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除数是无符号整数,商只需要保留整数部分。要求一拍出数。
可选项,还需要求得余数,即a[9:0]%3。

不考虑面积和时序,给出参考。第一个是case 查表。暴力解决。
第二种,已知a1 = 1/4,公比q = 1/4,则Sn = 1/3*(1-(1/4)^n),当n 趋于+∞,Sn = 1/3;那么可以通过对原数进行处理累加(看精度和范围决定累加多少项)。
并且为了解决进位问题,还必须在[9:0]基础上后面添加浮点位缓存公比1/4带来的小数部分。
第三种,找规律。除以3余数只能是0,1,2,
0/3 = 0.000;
1/3 = 0.333;
2/3 = 0.667;

3/3 = 1.000;
4/3 = 1.333;
5/3 = 1.667;

6/3 = 2.000;
本质就是对0b11取模。规律需要自己去总结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位相加,1/4+1/16+1/64 = 0.328

再加一个
(1/4 + 1/16) + (1/64 + 1/256) = 0.332

这该够了

网友(2022-11-24):
越发觉得自己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