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ADE L下进行corner仿真

楼主(2022-08-31):
在ADE L仿真时,有时候会出现DPDK这个选项,然后里面有cornersim这个选项,里面就可以选tt ff ss mis工艺角,但有时候又没有。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还是说工艺角仿真只能在ADE XL里面进行呢?

网友A:
DPDK的出现大概是因为工艺的原因,有些是工艺自带的快捷配置文件,corner仿真的话是在ADE XL进行的

网友:
如果没有ADE XL,要大批量工艺角仿真还是用ocean脚本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DK的出现大概是因为工艺的原因,有些是工艺自带的快捷配置文件,corner仿真的话是在ADE XL进行的 ...

就像这样吗?但我无法把握DPDK出现的时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随机出现的,想在ADE L里仿corner的时候它不在,不想用的时候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