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零极点分析

楼主(2022-08-31):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搭了一个LDO,结构如图所示
根据公式推导,在输出不加ESR电阻的时候,PSR曲线如图所示
但是我的仿真显示在较高频率处多了一个零点,而且我仿真输出电容没有加ESR电阻,一直没找到这个零点是由什么导致的

网友:
路过,帮忙站下台

网友A:
这篇文章中LDO的补偿方式和你的电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中LDO的补偿方式和你的电路一样吗

文章里没有提到LDO的补偿,但是文章里的运放和我不一样,他采用的是五管OTA,但是我运放的波特图仿真出来也是正常的,猜测应该不是运放的问题

网友:
论文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