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 要求打斜角,怎么消除offgrid

楼主(2022-08-31):
如题 MMP做的sealing。怎么消除格点问题呢?

网友A:
要不就把mpp建成单元后解散修改格点,要么把斜角直接手动补一下层次,没有太好的方法,个人建议用第一种方式,后期维护也比较方便,不容易出错。

网友:
如果你设置的最小格点说有可能发生offgrid,你可以试试把格点改大一点,在打斜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把mpp建成单元后解散修改格点,要么把斜角直接手动补一下层次,没有太好的方法,个人建议用第一种方 ...

感谢回复,关键是打散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关键是打散不了

怎么可能打散不了呢?只是你不知道罢了,选中mpp,然后在菜单的edit~> convert~>To Polygo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打散不了呢?只是你不知道罢了,选中mpp,然后在菜单的edit~> convert~>To Polygon就可以了。 ...

谢谢,真的可以呢

网友:
导两遍gds就可以了

网友:
dongbu的工艺有一个NOGRID的层  包一下sealring拐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