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G在scan中的问题讨论

楼主(2022-08-31):
ICG se端接的scan enable,在capture时,scan enable拉低,ICG的输入切换到normal enbale,如果此时normal enbale为低,那这时候capture clock怎么产生呢?此时挂这ICG时钟的寄存器前的组合逻辑不是都测不了了?有大神能解答下吗?

网友A:
icg的normal enable也是由某些寄存器控制的,针对要测试这个icg输出连接的寄存器的pattern,shift时会将控制icg normal enable的寄存器串入指定值,保证normal enable为1,这样capure时就可以测试icg输出连接的寄存器了。
icg的se连接scan enable的好处,就是可以测试normal enable的功能是否有fau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g的normal enable也是由某些寄存器控制的,针对要测试这个icg输出连接的寄存器的pattern,shift时会将控 ...

谢谢解答。那什么特殊情况下TE接test_m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什么特殊情况下TE接test_mode

如果TE接test_mode,也可以,对scan功能无影响,TE在scan时固定为1,icg一直有时钟输出。
这样会降低覆盖率,normal enable功能无法测试。测试pattern应该也会少一些,不需要将normal enable配置成1的pattern了,但估计pattern减少有限。

有些情况下,需要scan时TE接test_mode的,比如at speed test,如果某个fast clock是否icg产生,那这个icg的TE就可以接test_mode(也可以修改normal enable逻辑,test_mode有效时保证normal enable=1,但不如连接test_mode直接),保证scan时始终有时钟。

网友(2022-11-21):
有时候,normal enable的电路过于复杂,无法推出pattern,也就是capture的时候,normal enable是X态,导致icg是X态,仿真失败,这个时候ICG TE要连接到test_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