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item中field注册相关问题

楼主(2022-08-31):
如果我有一个item类,在uvm_object_utils中使用if对个变量进行可选择的注册,如下:
=======================================================
class item_ggg extends uvm_sequece_item;
   rand bit a;
   rand bit b;
   rand bit c;
   rand bit d;
   rand bit ctrl1;
   rand bit ctrl2;

`uvm_object_utils_begin(item_ggg)
  `uvm_field_int(a, UVM_ALL_ON)
  if(ctrl1)begin
     `uvm_field_int(b, UVM_ALL_ON)
     `uvm_field_int(c, UVM_ALL_ON)
  end
  if(ctrl2)begin
     `uvm_field_int(d, UVM_ALL_ON)
  end
...........
=======================================================
问题1:field在何时注册?new以后还是随机化以后?

问题2:field注册是动态多次注册的嘛,还是只注册一次。我随机化时使用randomize () with {ctrl1 = 1;ctrl2 = 0}以后可以再次 随机ctrl2 = 1 去注册变量d吗或者说 ctrl1 = 0去取消bc的注册?

提前感谢大佬们

网友:
如果你关心的是field,那没有注册一说,这些field的宏只是组合起来是一个函数而已,所以,本质上是一个一个函数的实现,当你调print,compare,pack等函数是会来调你宏组成的函数

所谓的注册是factory 的注册,与field没什么关系,只是二者共用了一些宏

网友:
对的,field是提供给你一些compare print pack等函数的,与注册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