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22-08-31):
50资产
工作电压3.3V,偏置电流10uA,没见过负载端这样接的电路。 屏幕截图 2022-08-31

网友A:
如果是拿来做比较器的就是增加迟滞功能,如果是拿来做运放的就是加快响应时间的形成了负阻

网友B:
迟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拿来做比较器的就是增加迟滞功能,如果是拿来做运放的就是加快响应时间的形成了负阻 ...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迟滞比较器??

看了一下整体模块 好像确实是作迟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拿来做比较器的就是增加迟滞功能,如果是拿来做运放的就是加快响应时间的形成了负阻 ...

大佬 我想知道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怎加迟滞功能的 仿真的时候输入激励该怎么加 根据整体设计反向端是有一个672mV的偏置电压,正向端也是一个偏置电压,主要输入在反向端,在672mV的偏置基础上有一个交流信号,我对其进行DC扫描,发现输出结果没有变化怎么办。不管怎么给范围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想知道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怎加迟滞功能的 仿真的时候输入激励该怎么加 根据整体设计反向端是有一个6 ...

中间交叉的crosspair对管宽长比要大于mos diode对管,这样会导致在运行过程中当vid=0时,mos diode的vgs出现明显的不同,迟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