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中麦奎斯特定理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最后一句话是怎么的来的,实在是没有看懂呀?

网友:
这一块挺难的,当时看也没看懂,和自动控制原理的很多东西有关,蹲一个大佬给讲讲

网友:
其实就是1+βH(s)=0,即βH(s)=|βH(s)|*∠Φ=-1,所以βH(s)是的摸等于1,相角为180,在极坐标上就是(-1,0)

网友:
We note that encirclement of the origin by one plus the loop gain, 1 + T(s),
is simply equivalent to encirclement of point −1 by the loop gain, T(s).

楼主:
各位,我想问的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极坐标轨迹说一定不能绕(-1,0)旋转是为什么,上边划红线的明明说了绕,而且下边右边的图片也画出来了,为什么又“一定不能”?

网友A:
判断反馈系统是否稳定就找有没有右半平面极点
即判断那个分母项1+βH(s)有没有右半平面零点
于是想到了利用柯西幅角原理在右半平面顺时针画个圈,如果右半平面有零极点,1+βH的轨迹会绕着原点转Z-P
1+βH长得丑,平移一下就看βH是否会绕着-1点顺时针转圈
其中利用了1+βH和H极点相同,所以柯西辐角原理那个Z-P就只剩下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反馈系统是否稳定就找有没有右半平面极点
即判断那个分母项1+βH(s)有没有右半平面零点
于是想到了利 ...

听懂了,太厉害了,谢谢您,一下子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