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C谐振电路谐振频率的计算

楼主(2022-08-31):
如图所示,我算出来该电路的谐振频率公式为,也就是说计算出来的谐振频率大约为7.117MHz,根据电路谐振时其驱动电压和流过的电流相位相等,我仿真该电路但是发现电压电流相位并不相等求教各位大佬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谐振频率计算不对还是仿真不对,或者都不对orz。

LC谐振电路

LC谐振电路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谐振频率计算公式

谐振频率计算公式

网友A:
你推导一下从电源往外看的阻抗就可以知道,当L与C2、C3串联后的电容谐振时,此时分母是纯阻性,但是分子上还是一个复阻抗。所以电压与电流肯定不是同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推导一下从电源往外看的阻抗就可以知道,当L与C2、C3串联后的电容谐振时,此时分母是纯阻性,但是分子上 ...

所以是因为R1才导致分子上复阻抗不为0吗,那我想知道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率是不是(1/2pi)*sqrt((C2+C3)/(L1C2C3))呢

网友A:
谐振频率应该有两个,还有L1与C3串联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频率应该有两个,还有L1与C3串联谐振

明白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