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仿真显示器件未定义

楼主(2022-08-31):
在仿真时,显示器件未定义,并且液尝试在ADL界面-setuo-model library界面下进行了添加,仍显示异常

网友:
可能你的模型文件没选对也有可能是你后面的工艺角没选对  你打开你选的模型文件 找到你用的NMOS管所对应的工艺角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