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延时仿真

楼主(2022-08-31):
向各位友友们请教一下比较器的延时是怎么仿真的,输入信号怎么给,电路该怎么连?

网友:
比较器的延迟分两部分,大信号非线性时刻和小信号线性时刻。这两个不一样。你看你需要仿哪种

网友:
virtuoso的calculator里面,有一个delay函数,可以实现两个曲线特定电压阈值的延时

网友:
我个人一般选择同相端给斜坡信号,反相端给固定的直流参考。
用输出端的翻转时刻减去输入变化到参考阈值的时刻,就是比较器的延迟与沿的总和。

网友:
比较器的延时跟你输入信号的斜率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