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共源共栅的电路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22-08-31):
初次学习,折叠是共源共栅的一开始搭建好了,但是在搭建完成以后就跟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怎么调参数,我这里随便给mos的宽长比,调整输入偏压,使得两个管子都处于饱和区,如图所示

但是后来在算增益的时候发现放大倍数几乎是750m,对应db也是负值,几乎没放大能力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何使得这个器件的增益更大一些,即管子搭建好以后如何去设计

楼主:
放大倍数

楼主:
跪求大佬解答设计的思路

网友A:
可以试着把R0设置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跪求大佬解答设计的思路

电路搭错了,折叠共源共栅每一路单独给偏置电流,不能一起给。而且偏置电流最好用理想源经过电流镜后给每条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搭错了,折叠共源共栅每一路单独给偏置电流,不能一起给。而且偏置电流最好用理想源经过电流镜后给每 ...

不好意思,我是才学到第三章就搭这个电路,后面电流镜啥的都没学到,那么如果您搭这样的电路的话,用理想源经过电流镜给每一路单独给偏置电流,那么你在电路搭好以后,请问你主要追求增益的话,开始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把R0设置大一些

R0设置大一些的话某些管子处于线性区了,是不是要重新调整,请问该如何调整呢,是先调整输入偏压让管子都处于饱和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才学到第三章就搭这个电路,后面电流镜啥的都没学到,那么如果您搭这样的电路的话,用理 ...

没学到不是借口,没学的话就先看看,然后搭。共源级的gm,共栅极的ro。再注意下输入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