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不成功,icc不能生成3.0版本sdf

楼主(2022-08-31):
请教各位大神,我在用icc生成的sdf文件,使用vcs反标sdf后仿时报了十几个这种warning,
看到论坛有人说是生成的sdf文件版本需要从2.1改成3.0,我在icc使用这条语句生成之后的文件还是2.1版本的:
write_sdf -version 3.0 digital.sdf
请问这是icc版本的问题,还是指定版本的语句有问题,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吗?以及这种警告是不是不能忽略,该怎么改呢?

网友:
新一些的库 DFF Verilog model 里$setup, $hold合并成$setuphold,$hold, $recovery合并成$recrem。 下面是一个例子。
Innovus 生成 sdf 的时候加上选项:
write_sdf -setuphold merge_always -recrem merge_always ...
xrun仿真命令行加上 -DEFINE NTC -DEFINE RECREM

  `ifdef NTC
    `ifdef RECREM
      ...
      $setuphold (posedge CP &&& CDN_nD_SDN_SE_SDFCHK, negedge SI , 0, 0, notifier,,, CP_d, SI_d);
      $recrem (posedge CDN &&& D_SDN_SE_SI_SDFCHK, posedge CP &&& D_SDN_SE_SI_SDFCHK, 0,0, notifier, , , CDN_d, CP_d);

楼主:
那针对这种库,icc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合并setup和hol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