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工艺的天线效应DNW.R23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31):
新的天线效应检查规则,提示DNW.R23的天线效应,请问除了增加DNW的面积外,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另外,请问DNW的天线效应机制是什么?

网友A(2024-10-11):
请问找到其他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找到其他方法了吗

简单说就是DNWs需要通过底层金属连一起

网友(2024-11-27):
可以看一下具体的报错提示吗?

网友(2025-02-12):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就是DNWs需要通过底层金属连一起

后面确实也是这么解决了,原理没有特别清楚

网友(2025-09-22):
请问,您遇到的DNW.R23是在哪个工艺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