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阱工艺

楼主(2022-09-01):
有无大佬可以详细的给我讲讲深阱工艺

网友:
Well是用扩散工艺,然后使用RTP高温退火,将阱往体里推。而普通的well和深well的区别就是推结深度,还有些工艺上的细微差距吧,因为扩散工艺是各向同性的,往深里推结的时候,肯定也会往左右两侧扩散。蹲个大神详细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