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功能。

楼主(2022-09-01):
如图,图(a)中的小模块内部电路是图(b),IN1和IN2是CMOS电平的串行数据。请问这个电路对IN1和IN2做了什么操作?分不多,非常感谢!

网友A:
从仿真结果看只是吧数字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整的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结果看只是吧数字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整的很好了

好像把低电平bias偏执了,你看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把低电平bias偏执了,你看图里

第一个回复有误,是我用的理想反向器,沿肯定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结果看只是吧数字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整的很好了

仿真结果只能参考吧,电路怎么工作的还是不太清楚啊。

网友B:
这个子模块是严重的尺寸相关的,没尺寸很难说究竟在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子模块是严重的尺寸相关的,没尺寸很难说究竟在干嘛

如果尺寸暂时未知,您能否推断这个子电路大概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