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lock gating的问题

楼主(2022-09-01):
目前综合的脚本中,只对posedge触发的reg插clock gating cell,negedge 触发的reg不插clock gating cell,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有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需要两种不同的clock gating cell。要么库里没有,要么脚本只指定了一种IC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两种不同的clock gating cell。要么库里没有,要么脚本只指定了一种ICG。

ICG类型都指定了,包括latch_posedge和latch_negedge,这些都是有的,只是在set_clock_gating_style时,在target中只指定了posedge flip-fl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