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ClassAB运放密勒补偿后次极点频率如何推导?

楼主(2022-09-01):
(图片)

网友A:
个人认为和一般的cascode补偿次极点一致,gm/CL * Cc/Cp1。只不过Cc换成2Cc,Cp1为2Cgs。不应该dou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和一般的cascode补偿次极点一致,gm/CL * Cc/Cp1。只不过Cc换成2Cc,Cp1为2Cgs。不应该double。
...

谢谢,我再去学习一下cascode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