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ftchk的问题

楼主(2022-09-01):
跑lvs是下面图中的点亮的那根线报软连接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图左边是dnw的管子,右边衬底那里的那几个nmos,在dnw里但没在nwell里。我进底层跑的话这个软连接问题就没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这是整个模块

这是整个模块

左边这一部分是带dnw的nmos

左边这一部分是带dnw的nmos

网友:
Ground 造成soft connect
检查p-well是否盖不完全

网友:
图中看起来DNW中像是有两种地  这种需要用n阱将两个地隔开  环住其中一个即可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问题 可以试一下

网友:
按照你的连法,我理解的是左右两边的nmos衬底是一样的,但是用两个DNW分别包裹,可以用一个大的DNW把这两股份分开的DNW连起来,然后在大的DNW上包一个nw环,然后在重新跑一下试试。

网友(2024-12-23):
左右两边的nmos衬底是一样的,但是用两个DNW分别包裹,可以用一个大的DNW把这两股份分开的DNW连起来,然后在大的DNW上包一个nw环,然后在重新跑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