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个管子匹配

楼主(2022-09-01):
比如ABBA匹配,可以四个为一组,大概是AAAABBBBBBBBAAAA这样匹配吗?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匹配的效果不太好,还不如AAAABBBBAAAABB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匹配的效果不太好,还不如AAAABBBBAAAABBBB

OKOK

网友:
同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匹配的效果不太好,还不如AAAABBBBAAAABBBB

可以左右再加个dmy,DAAAABBBBAAAABBBBD

网友:
这样匹配效果太差了,失配太大了,
除非匹配精度不高,建议是正方形结构左右加dummy,

网友:
DABBA ABBAD
DBAAB BAAB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匹配的效果不太好,还不如AAAABBBBAAAA ...

哇,你这评论背景咋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你这评论背景咋弄的?

高级模式里面有一个bg的小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模式里面有一个bg的小按钮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4-12-31):
这样不是特别好喔,虽然可以,其实我也经常这样干,省事,但是你发现只有A匹配了,B是直接放,最好的是ABABABABBABABABA,很多书上也是这样写,一般其实ABBAABBAABBAABBA这样ABBA复制四遍排过去,两个一起好连,ABABAB...这个不好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这样匹配的效果不太好,还不如AAAABBBBAAAA ...

你怎么有评论背景,太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到了学到了

那里的高级模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哈哈哈

高级模式在哪啊,我在设置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