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一个运放摆率如何求,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22-09-01):
仿真一个运放摆率如何求,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计算器中有slewrate 函数

网友:
我记得仿真图上面有个工具,有点长,两个英文单词组合的,叫Txxxxxx什么的,可以直接看出摆率吧,你找找看,我也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器中有slewrate 函数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器中有slewrate 函数

这个怎么用,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用,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