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uoso突然缓慢启动,之前都是正常启动的,在此之前都是虚拟机断网使用的。

楼主(2022-09-01):
下面是virtuoso缓慢启动后cwd窗口的输出信息:
--------------------------------------------------------------------------------------------------------

COPYRIGHT  1992-201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92-2016  UNIX SYSTEMS Laboratories INC.,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This 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may be disclosed/u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RESTRICTED RIGHTS NOTICE (SHORT FORM)
Use/reproduction/disclosure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
set forth at FAR 1252.227-19 or its equivalent.
Program:        @(#)$CDS: virtuoso version 6.1.7-64b 03/02/2016 19:07 (sjfbm187) $
Sub version:        sub-version  IC6.1.7-64b.500.2  (64-bit addresses)
*WARNING* Unable to export thumbnail MPS services
Loading geView.cxt
Loading menuBuilder.cxt
Loading schView.cxt
Loading selectSv.cxt
Loading wireEdit.cxt
Loading pte2.cxt
Loading xlUI.cxt
Loading auCore.cxt
Loading vhdl.cxt
Loading seismic.cxt
Loading ci.cxt
Loading ams.cxt
*WARNING* (icLic-212) virtuoso: Unable to export license services for session virtuoso25882 on host learnerIC.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for assistance.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0s.
END OF USER CUSTOMIZATION
//
//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 (v2018.4_34.26) *
//
//                 Copyright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200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OR ITS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Waiting for ipc:1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1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1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1 to initialize
virserver.tcl error: cdsServIpc: ipcWaitForProcess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Calibre Error: Could not initialize RVE socket process.
*WARNING* hiiSubEventShell: cannot display blocking dialog before initialization is complete.  It is likely that a command in your .cdsinit file is attempting to display a blocking dialog.  Please use hiEnqueueCmd() to put the command that displays the dialog into the command queue and it will be executed once initialization has completed.
Waiting for ipc:2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2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2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2 to initialize
cdsServIpc: ipcWaitForProcess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Error* ipcWait: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xx") - nil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opt/mentor/calibre2018/aoi_cal_2018.4_34.26/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mgc_rve.skl" at line 7883
Loading HSPICE.cxt
Loading oasis.cxt
Loading analog.cxt
Waiting for ipc:3 to initialize
cdsServIpc: ipcWait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Loading cdf.cxt
  ==== HSPICE-ADE Interface, N-2017.12-SP2 BUILD (05/24/2018 20:04:31) ====
  ==== COPYRIGHT 2008-2022 SYNOPSYS INC.                               ====
  ==== HSPICE-ADE Interface installed successfully                     ====
  HSPICE-ADE: use interface at '/pgm/synopsys/hspice2017/hspice/N-2017.12-SP2/interface'
  HSPICE-ADE: use HSPICE at '/pgm/synopsys/hspice2017/hspice/N-2017.12-SP2/hspice/bin/hspice'
Waiting for ipc:4 to initialize
cdsServIpc: ipcWait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Error* could not connect with cdsMsgServer for session virtuoso25882 on host learnerIC
Waiting for ipc:7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7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7 to initialize
Waiting for ipc:7 to initialize
cdsServIpc: ipcWaitForProcess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cdsServIpc: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cdsServIpc:  connection timeout (local host)
---------------------------------------------------------------------------------------------------------
我尝试的解决方案,修改/etc/hosts 127.0.0.1对应hostname,以前解决成功过,这次不行了。我查阅的解决问题的文章有: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029680/article/details/92993856
https://bbs.eetop.cn/thread-351004-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898483-1-1.html
然而,问题依旧存在。

楼主:
重装就好了。

网友:
重装一下

网友(2023-08-07):
请问现在解决了吗?把能搜到的都试了一遍都不行呀

网友A(2023-11-21):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除了重装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除了重装还有什么方法?

修改/etc/hosts文件
127.0.0.1 主机名

网友(2024-08-22):
Would you please check if the ip address shown in output of "ifconfig -a" cmd and /etc/hosts file are in sync? E.g. the following shows a conflict in the ip addresses (192.168.80.123 vs 192.168.80.128):

=== /etc/hosts ===
# The following line might be present
192.168.80.123 myMachine

maMachine = hostname
=== ifconfig -a ===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0C:293:65:6F
          inet addr:192.168.80.128  Bcast:192.168.8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20c:29ff:fed3:656f/64 Scope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