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现的功能是提取PAD坐标到指定文件脚本报错,麻烦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2-09-01):
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我的这个脚本,实现的功能是提取PAD坐标到指定文件里面去,目前可以实现提坐标到文件里面去,但是label name一直没有提出来,一直是空的,请问一下怎么将知道的label内存地址转换成lable name,

楼主:
我使用的软件是618,麻烦大佬看看脚本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软件是618,麻烦大佬看看脚本有没有问题

IC618,自带PAD坐标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18,自带PAD坐标提取

我在学习脚本,我知道有那个功能,只是想实现一下脚本功能而已

网友B:
应该是textName=text~>theLabel

楼主(2022-10-11):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textName=text~>theLabel

好的。谢谢。有时间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