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语句在描述晶体管时,‘delvto’表示什么?

楼主(2022-09-01):
求大佬救命!晶体管仿真语句中: mp1 va va vr1 vr1 pch w=2.7u l=3u m=1 delvto='DeltaVt_MMB2';MMB2 net25 va vdd! vdd! pch W=20.25u L=1u M=12 +delvto='DeltaVt_MMB2     'delvto'和后一句的‘+delvto’表示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号应该是换行?应该是同一个东西。delvto应该是对阈值电压vt0的一个一阶变化量,是一个调整系数吧

网友(2022-11-24):
mp1 va va vr1 vr1 pch w=2.7u l=3u m=1 delvto='DeltaVt_MMB2'

MMB2 net25 va vdd! vdd! pch W=20.25u L=1u M=12 delvto='DeltaVt_MMB2

网友(2023-07-02):
那个是BSIM的一个参数

网友A(2023-09-08):
看着应该是个特意加的instence, 一般地,目的是供designer 微调vth的。

楼主(2025-09-18):
引用 网友A:
看着应该是个特意加的instence, 一般地,目的是供designer 微调vth的。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登上了问了问题,后面账号登不上要重新注册,结果注册上来原来的问题还在
是的这个是用来微调vth,库文件中是这个变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