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sion Compiler2018打开时报错,哪位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2-09-01):
ubuntu安装fusion compiler2018运行fc_shell 后报错,哪位大佬帮忙看看

/home/EDA/Synopsys_EDA_Tools/fc2018/linux64/nwtn/bin/dgcom_exec: /lib/x86_64-linux-gnu/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EDA/Synopsys_EDA_Tools/fc2018/linux64/nwtn/bin/dgcom_exec)
/home/EDA/Synopsys_EDA_Tools/fc2018/linux64/nwtn/bin/dgcom_exec: /home/EDA/Synopsys_EDA_Tools/fc2018/linux64/nwtn/bin/../shlib/libz.so.1: version `ZLIB_1.2.9' not found (required by /lib/x86_64-linux-gnu/libpng16.so.16)

网友A:
别用ubuntu, 用centos, 会省掉很多事

网友:
缺啥包装啥包,但是可能找不到对应的包

网友B:
glibc版本不对

网友C:
大佬能分享下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libc版本不对

ubuntu更新了glibc后系统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ubuntu, 用centos, 会省掉很多事

目前看ubuntu是没办法解决2018的问题了
ubuntu里看 apt-file search libpthread.so.0是依赖libc,redhat里repoquery是依赖glibc,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分享下软件吗?

搜这个板块, 有很多分享

网友(2022-11-11):
使用dc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
求大佬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