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GDS报错 viaDef相关

楼主(2022-09-02):
用layermap的方式将版图转换到其他工艺 但是一直报上面的error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将GDS全部打散,在到一遍,我猜想是孔的VIR兼容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GDS全部打散,在到一遍,我猜想是孔的VIR兼容性有问题,

刚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你的MAP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B:
TF 档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 档案有问题

可以再具体一下吗

网友B:
TF少了viaDefs定义
viaDefs(
standardViaDefs(
;( viaDefName  layer1  layer2  (cutLayer cutWidth cutHeight [resistancePerCut])
;   (cutRows   cutCol  (cutSpace)      [(l_cutPattern)])
;   (layer1Enc) (layer2Enc)    (layer1Offset)  (layer2Offset)  (origOffset)
;   [implant1   (implant1Enc)  [implant2       (implant2Enc) [well/substrate]]])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少了viaDefs定义
viaDefs(
standardViaDefs(

刚查看了  .tf是有viaDefs的

网友:
你用现在的TF create new library看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