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做后仿真debug

楼主(2022-09-02):
目前小弟做后仿真发现结果和前仿真相差很多,发现一个偏置电压和前仿差了很多(偏置电压是由里面偏置电路提供的),因此想要去debug看看是不是这个偏置电压所导致的,目前想的做法是想外部pin直接给激励到这个偏置电压的地方。请问具体该如何做呢,现在是用hspice仿真

网友:
如果是通过文本写激励,可以通过层次分隔符“."直接给内部节点加激励,比如
V1 x1.net1 0 1
V1直接接到了instance x1的net1上。

如果是通过virtuoso schmeatic的图形界面加激励,可以试试用IC617之后的 analogLib/deepprobe 把后仿模块内部的net接到顶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