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查看波形快捷键

楼主(2022-09-02):
请问可以给ade results -> Direct plot -> transient signal 这个命令绑定快捷键吗,每次通过菜单依次点击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原理图窗口上面的菜单栏就有看波形的快捷选项

网友:
你可以outputs里面设置你需要看的线,每次仿真结束自动就plot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