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正弦波转方波占空比问题

楼主(2022-09-02):
目前我在做一个正弦波转方波电路,生成的方波用于给ADC提供主时钟。
整体电路框架是:电阻负载的全差分放大器+五管OPA+自偏置反相器。
其中五管OTA不太理解为何diode连接一个RC并联的结构,有什么作用?我只知道调整RC的数值和PMOS电流镜负载尺寸可以调整占空比,但不知道具体原因。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应的论文?或者一起讨论下
PS:我在tt27℃下调出了50%占空比的方波,但PVT影响特别大!

五管OTA,后面接自偏置反相器

五管OTA,后面接自偏置反相器

网友A:
直接用个比较器就可以吧,这样占空比还是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个比较器就可以吧,这样占空比还是50%的

你好,这个架构我感觉就是比较器的。但是这种接法不太理解,哈哈哈

网友:
快慢两个通路,在慢的通路上插入一个极点,从而调整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