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PDK中提到的每指栅宽范围最大是8um,但是设置的时候却可以超过8um,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02):
TSMC018PDK中提到的每指栅宽范围最大是8um,但是设置的时候却可以超过8um,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The doc. only guarantee the simulation will match measurement result well with single device L < 8um. If you set L>8um, it's fine.  But your simluation result is meaningl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doc. only guarantee the simulation will match measurement result well with single device L < 8um ...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