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2-09-02):
1、二级运放如果经过米勒补偿之后,是不是输出端的极点就不可以简单的通过1/(Rout*Cout)来求了?比如Allen书210页的第二个极点P2的求解;
2、为什么叫反馈因子F(s)=1的时候是稳定性最糟糕的情况?
3、一个运放驱动大的容性负载需要注意什么嘛?是加上大的容性负载后,需要考虑由输出极点带来稳定性嘛?还需要考虑别的问题嘛;
4、一个二级运放的摆率SR为什么不受输出级的限制,而是由第一级的漏电流和第一级电容的大小决定?
十分感谢论坛大佬能不吝指教!

网友A:
个人理解
1.在输出极点时,可以将Cc认为是短路,从而简单地仍利用1/(Rout*Cout)求解,只不过Rout变为了1/gm。
2、反馈因子一般小于等于1.如果小于1,会减小GBW,而次极点位置不变,从而获得更高的相位裕度。等于1时,GBW最大,故稳定性最差。
3、需要考虑由输出极点带来稳定性。还有摆率。其它不知道了
4、一个二级运放的摆率SR受输出级的限制。哪里说不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在输出极点时,可以将Cc认为是短路,从而简单地仍利用1/(Rout*Cout)求解,只不过Rout变为了1/ ...

感谢大神的再次回答!

1.在输出极点时,可以将Cc认为是短路,从而简单地仍利用1/(Rout*Cout)求解,只不过Rout变为了1/gm。
为什么Cc可以认为是短路呢?
4、一个二级运放的摆率SR受输出级的限制。哪里说不受了?
allen书第六章P201下面倒数第二行

网友A:
1.如果是一个较好的运放,第二极点应该大于GBW,运放类似于一个单极点系统。单极点系统的GBW为gm/Cc,这个频率下,Cc的阻抗是1/gm,它已经远远小于第二级的ro,所以可以近似看起来它短路,至少第二级的阻抗已在1/gm的量级,次极点具体的公式是很复杂的。

4.Allen的书是说一般情况下,整个运放的摆率是受每级I/C的最小值决定。一般情况下,输出级具有强大的驱动能力,即I很大,所以这里书中就说受第一级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一个较好的运放,第二极点应该大于GBW,运放类似于一个单极点系统。单极点系统的GBW为gm/Cc,这个 ...

懂了懂了,谢谢大神!

网友:
学到了,谢谢,问题都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在输出极点时,可以将Cc认为是短路,从而简单地仍利用1/(Rout*Cout)求解,只不过Rout变为了1/ ...

您好,我跑了一边仿真,重新思考了您的解答,针对于第2.点我想请问一下:1、为什么反馈因子变化的时候次极点不会变化呢?
2、而反馈因子变化的时候为什么主极点基本不怎么变化,按道理来说增益带宽积不是固定的嘛?幅频变小了,带宽应该就增加了呀,这里为什么幅频变小了,带宽没有增加呢?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