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版圖給的資訊轉進ICC2?

楼主(2022-09-02):
版上各位先進午安,小弟剛開始學習APR
想請問版上先進們:
當版圖提供給APR一個gds後,如何將layout information (pin location、power/ground、boundray)轉進ICC2?
讓ICC2可以根據layout information做PnR

楼主:
謝謝您的答覆,想再請教深入一點如果layout提供的gds有包含power/ground的話 (layout希望照著他們提供的power/ground做)

我read_def後,vdd/vss的direction都變成in,要怎麼處理power/ground ?
把layout提供的power/ground刪除後再轉def,然後read_def之後在ICC2上create跟layout一模一樣的power/ground嗎?

還是有更簡略的作法? power/ground metal 如果很多那就很麻煩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版图需要你按照他们的电源地布局吗?两种方法一种自己做他们提供具体位置,第二种就是他们将电源地的信息抽在def里然后你这边主电源地就不用打了,主要打一下底层的电源,需要连接起来,能够s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版图需要你按照他们的电源地布局吗?两种方法一种自己做他们提供具体位置,第二种就是他们将电 ...

感謝您的回覆,想請教如果使用第二種方法(比較方便)把版圖提供的power/ground當作net
會不會有什麼要注意的問題?
畢竟屬性不是power/ground,不是很放心

再次感謝答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想請教如果使用第二種方法(比較方便)把版圖提供的power/ground當作net
會不會有什麼要注意 ...

注意的就是和你内部的M1的线能够连接起来就行,不能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