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语法问题

楼主(2022-09-02):
这段代码rsp.set_sequence_id(req.get_sequence_id())是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么写?

网友:
没啥特别的哦,就看sequence检验不,或者其他地方有用到sequence_id

网友(2022-12-09):
如果没有sequence id,rsp就不知道该返回给哪个sequence
为什么需要手动复制sequence id,因为clone函数只复制uvm_field注册的成员,sequence id不复制